这应该算误导吧?

楼主(2004-02-28):
[这个贴子最后由冒泡的潜水员在 2004/02/27 10:10pm 编辑]

引用某网站的技术文章:
“值得指出的是:各个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的PCM比例遥控设备,其编码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同样是PCM设备,只要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即使是相同频率,也不会产生互相干扰,而只会影响控制距离。”
http://www..com/Tech/M2T.htm
这家卖PCM遥控设备。算欺骗还是误导?

网友:

影响控制距离了都还不算干扰算什么啊?

网友:

不管是PCM or PPM,只要是FM调制方式的,遇到同频信号是必定要相互干扰的。但是无线电的一个常理是:干扰产生时,强信号必定会淹没弱信号而占据上风。  在发射机工作的时候,其发射的无线电波的场强随着距离而减弱,在接收机离发射机较近时,发射机的信号强度可以盖过干扰源的场强,这时你的接收机幸许还能正确识别信号并听你的控制,但是随着接收机的远去,其接收到的发射机信号也就越来越弱,一旦接收机接收到的发射机信号强度小于干扰源的信号强度,接收机就再也不能正确解调出发射机发出的信号,模型会出现失控。只不过现在的接收机在不能正确解码信号时可以通过一些预定手段让舵机作出一个默认的响应(失控保护)。如果没有干扰,以接收机的灵敏度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正确解调出发射机的信号。 这就是所谓的“即使是相同频率,也不会产生互相干扰,而只会影响控制距离”。

网友:

所谓的“不干扰” 的意思可能是说不能让对方的接收机“产生动作。”
但可能让对方的接收机“不产生动作”

网友:

本人是上海“加我”模型折扣店及www..com的负责人。这篇文章是刊登在《航空模型》上的,由“振华”提供,本店是“振华”上海经销商。对于文章中的说法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就好比在计算机网络上你向某一台计算机发送一个文件,只有目的计算机收到了。其实有很多计算机都收到了,只是他们知道这个文件不是给他们的,所以扔掉了。任何厂方的技术文件多少有些夸大或抹零两可,也不必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吗。

网友:

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