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接线

楼主(2004-03-01):
关于Himark MC-100MGBB微型舵机的接线,各个颜色对应的是什么呀,产品没有说明,害怕接错,确认一下

网友:

红色是正级、白色是地线、黑色是负级。把它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但是,HIMARK的舵机的3根线的颜色分别是橙色、红色和棕色呀,根本没有白色和黑色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3/01 01:58pm 发表的内容:
红色是正级、白色是地线、黑色是负级。把它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WZH你可不敢误人子弟,楼主的舵机要是烧了会和你拼命的。

楼主:

就是的哈,1XX大元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罗宾汉2004/03/01 02:41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的哈,1XX大元呢
橙色信号线、红色正和棕色负

楼主:

收到,谢谢

网友:

真是的,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