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3元成功做了个50A的电调

楼主(2004-03-01):
我是个穷人 自又爱好模型我一直想买个电调  50-100A
   想过后找人画了图 现做好了  是用玩具车的电路改的 又买了个管+电机+电阻共3元钱
好用啊 我发现那集成块才几元 我想大家如知己动手做也是20元嘛
   如并管可做到150-200A 不过有谁用这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esk2004/03/01 01:58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穷人 自又爱好模型我一直想买个电调  50-100A
   想过后找人画了图 现做好了  是用玩具车的电路改的 又买了个管+电机+电阻共3元钱
好用啊 我发现那集成块才几元 我想大家如知己动手做也是20元嘛
   如并 ...
惊闻,有一批模型厂老板读罢此贴晕到,正在送院途中,包括FAUTABA的老板横路竞二,JR、雷呼...................

网友:

请说详细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esk2004/03/01 01:58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穷人 自又爱好模型我一直想买个电调  50-100A
   想过后找人画了图 现做好了  是用玩具车的电路改的 又买了个管+电机+电阻共3元钱
好用啊 我发现那集成块才几元 我想大家如知己动手做也是20元嘛
   如并 ...
要求发个电路图来!!!

网友:

要求发个电路图来!!!

网友:

你的电调是理论上承载50A电流把,我也做过,实际管子会在3秒内烫得吓人,当然功率管不会先坏,但是控制芯片会失灵,甚至碰到的电线会化掉,你照片上面的电机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A吧

网友:

想电流大,就并管子。但是如果几个管子并在一起。启动时,不是同时导通的话。巨大的电流都会涌向哪个首先导通的,然后就是。。。。。

楼主:


楼主:

明天我试要4410做个看如好的话就公开电路图

网友:

好,精神可嘉

网友:

        极度疑问!!
你的管子怎么会把两个脚短路在一起?
玩具车的控制集成有全比例调速的么?
很多功率管标称xxx瓦,前提是有一个足够庞大的散热器。
如果像你的图那样裸片,最多5W@125°C.
电调的管子是工作在PWM开关状态,效率很高,但模型车的电流高达20A以上.
导通内阻20mΩ的MOSFET管的导通损耗也高达 8W,开关是动态损耗更高数倍。
要做到50A的电调,不但要选低内阻的MOSFET,还要求前级推动集成电路是采用推挽结构(图腾输出)的强力推动,减小动态损耗

楼主:

电路以做成 有要电路图的请发 EMl  li3322@126.com

网友(2004-05-13):

大哥,我也要:xmzm_23@163.com

网友:

导风扇看起来不错,但你说的几块钱成本的电调,不会吧?

网友:

我也要 mada@lcpolice.com

网友:

希望发个原理图
谢谢              1770606@sina.com

网友:

发个图吧!!!!

网友:

直接把图发上来吧

网友:

直接把电路图贴上来好啦。另外买管子建议直接买IRF7831。这是市面上我见到的内阻最小的管子。10V栅压时可以达到3.6毫欧的内阻。4.5V栅压内阻也不过4.4毫欧。或者用SI4430也可以啊。7831 2.5元/只。SI4430 2元/只。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5/19 05:12pm 发表的内容:
直接把电路图贴上来好啦。另外买管子建议直接买IRF7831。这是市面上我见到的内阻最小的管子。10V栅压时可以达到3.6毫欧的内阻。4.5V栅压内阻也不过4.4毫欧。或者用SI4430也可以啊。7831 2.5元/只。SI4430 2元/只。

这么便宜你在那的?还有就是7891是N还是P沟的?电流多少A?

网友:

IRF 7831,最左边的那片:

03年散新,品相和性能都很不错。还没有开始用。但我用比它差一些的IRF7822改的车用电调从最小带10T电机减小到带8T的电机。用装车、车轮磨地的暴力方法验证,电调几乎不发热。
北京中发电子大厦3138柜台。电话62652097,13611082088。吴修金。
量不要太少。我买的是120片。价格比较优惠。建议买20片以上价格应该在3元左右。深圳到北京的快递费为20元。你可以要求直接从深圳寄给你。这样可以省些邮费。
SI4430建议当面验货。我买的时候是当面验货的。150片中只挑出82片好的。
最后建议到如下网站查询片子:http://www.ic.net.cn

网友:

7831和7822、4430等管子都是N沟的。P沟的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最好的是IRF7425。不过和SI4430有同样的问题。买不到上述7831那样好品相和质量的管子。需要自己用手挑。使用的使用要降额使用。比如增加片子的数量,工作电压远小于30V等。反正这东西不贵。用叠罗汉的方式增加片子就可以增加容量。讲究一点的可以制作专门的板子,并用贴片电阻排给每个管子加一个56欧的均流驱动电阻。

网友:

电流多少A?这个问题问的很外行。这种贴片FET最讲究的是内阻有多小。只要电调工作在封闭、散热条件差、多个FET共同工作的情况下,都可以按照下述方法来计算FET的最大连续工作电流。多个FET的电流之和就是整个电调的最大连续工作电流:
P=I^2*×R。其**率P取100mW。R是FET手册上标注的最大内阻(注意FET工作的栅压,如果栅压只有4、5V的话,记得取4.5V栅压时的内阻)。I是实际长时间在密封环境下稳定工作的电流。比如以上述7831为例。工作栅压在10V时,最大内阻为3.6毫欧。通过计算最大连续工作电流=开根号(100÷3.6)=5.2A。即每只FET可以承受5.2A的电流。
工作环境有良好的散热、或者FET数量很少时,可以适当加大P的取值。比如空模的电调如果能够做到风冷、且FET数量只有几只的条件下,可以把P增大到150mW或者更大。具体取值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试验的效果来定。水冷的条件下,如果水流足够,且水冷板和FET接触良好,P应该可以取到200mW。
如果模型的运行环境恶劣。比如夏天在大太阳底下玩,那么就再适当的降低P值重新计算吧。

网友:

不是吧~有钱买涵道还叫穷人~~~5555~~自卑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5/19 06:13pm 发表的内容:
电流多少A?这个问题问的很外行。这种贴片FET最讲究的是内阻有多小。只要电调工作在封闭、散热条件差、多个FET共同工作的情况下,都可以按照下述方法来计算FET的最大连续工作电流。多个FET的电流之和就是整个电 ...

你太内行了,我大4实际经历不多,我在天津啊,不在广东那边?看来我要再多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了,你这么懂是怎样学的?是看书还是经验之谈?????
早就想多学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sk2004/03/01 12:58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个穷人 自又爱好模型我一直想买个电调  50-100A
   想过后找人画了图 现做好了  是用玩具车的电路改的 又买了个管+电机+电阻共3元钱
好用啊 我发现那集成块才几元 我想大家如知己动手做也是20元嘛
   如并 ...
怎么看也不象玩具车上的电路,再说玩具车的调速电路用是模拟信号。而模型调速器用的是
数字比例信号。

网友:

自己看资料、自己学的。

网友:

几块钱成本的电调?刚上来吓得我了~~~?不是真的吧?想发个图见见!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