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配置可以飞电固吗?

楼主(2004-03-02):
发射机:T4VF
接收机:R136F六通接收机
舵机:C3003*3
价格:550
不知道这样的搭配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这就是4VF的标准配置啊,飞小飞机是不太行了,做大电滑还可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heiniu2004/03/02 11:31am 发表的内容:
发射机:T4VF
接收机:R136F六通接收机
舵机:C3003*3
价格:550
...
哪里这么便宜,快点去抢!

网友:

舵机是用来配油机的,电固要用小型舵机

网友:

550做大一点的电滑可以,特技力不够!如果飞滑翔机3003你不嫌重吗?9克舵机就行.

楼主:

不好意思,价格是650
http://modelshop.8848.com/goodsinfo.exml?GoodsID=A1000000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