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9X如何把油门换到左手边??

楼主(2004-03-03):
记得在软件里可以换的,,,但不知道怎么进这个菜单
就是MODE1 换成MODE2
升降舵和油门位置对调。。。
多谢了!

网友A:
。。设置软件。。按住第一个扭打开开关。。在那里面有个选项改一下。。然后把后面的弹簧换一下。。名字偶忘了。。明儿把电池装上找找

楼主:
是屏幕左边,左上角第一个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