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 T4VF 的模式转换问题!

楼主(2004-03-04):
我想把我的 T4VF 改为美国模式,请问该如何改呢?
回不回中等机械的方面应该都好解决,但接线部分怎么改呢?是不是很麻烦?
我现在想在保持其他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将 左摇杆的俯仰控制与 右摇杆的油门控制对调,不知哪位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法?多谢!

网友:

先换机械部分,然后把那两个电位器及微调的插口互换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去买把称手的家伙,晚上再拆开看看。
我昨天研究过,至少接线连在电路板的那端是焊死的。
今天再看看电位器那端好不好弄
多谢 财神坛主拔刀相助!!!

网友:

你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04 10:50am 发表的内容:
你为什么要换呢?
我不喜欢这种模式,觉得美国模式比较符合我的习惯。
为此,我的北京三叶的标签都被我撕了,不知还能不能保修呢。
快提提高见!

楼主:

刚才又拆开看了一下,所有地方都是焊死的。绝望啊!
看来要改的话,只有动用电焊了,可我的新机机还没满月呢。
唉,有机会去买个小电焊来练一下焊接技术先。
各位老大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提供!感激不尽!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别改了
这样没什么意思

改了以后就不能用别人的了
我刚买时也不习惯,因为以前玩车时也是左手就前后的
但一会就习惯了

楼主:

唉,难以如愿呀!

网友:

4VF改动很容易。机械部分可以不用动,我记得,只要把弹簧和簧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线只用改动2根。就是中点的那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只需把风门舵机和升降舵舵机对调插接收机,再把发射机簧片换过来就行了嘛!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4/03/05 09:25pm 发表的内容:
4VF改动很容易。机械部分可以不用动,我记得,只要把弹簧和簧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线只用改动2根。就是中点的那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对,机械部分应该不是很麻烦的。基本上只要把弹簧和压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但电路部分看来是非动用电焊不可了。还有,那微调是不是相应也要动才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4/03/05 10:10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只需把风门舵机和升降舵舵机对调插接收机,再把发射机簧片换过来就行了嘛!
思路很新颖,如果不玩模拟器的话这个毫无疑问是最佳方案!
可惜我现在还离不开模拟器。呵呵!

楼主:

对了,玩电动的话油门通道可以和其他通道互换吗?

网友:

都可以换。
如果是4VF,微调不用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4/03/06 10:30am 发表的内容:
都可以换。
如果是4VF,微调不用动。
是,我的就是 4VF
那就是说:只要把两个电位器中间那根线剪断,然后交换个位置重新焊接好就一切 ok了,微调和反向开关都不用动是吗? 那还比较简单。
那电位器上的另外两根线好像是不是没什么用的呀?

楼主:

d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3/05 11:33pm 发表的内容:
思路很新颖,如果不玩模拟器的话这个毫无疑问是最佳方案!
可惜我现在还离不开模拟器。呵呵!
其实G2里是可以随意设定各通道对应发射机的功能的,你还是按“成都航佳模型”的方法:改接收机里各舵机的通道位置吧,这样保险。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3/08 10:22am 发表的内容:
其实G2里是可以随意设定各通道对应发射机的功能的,你还是按“成都航佳模型”的方法:改接收机里各舵机的通道位置吧,这样保险。
想想也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