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4VF抖舵!

楼主(2004-03-05):
[这个贴子最后由zrc在 2004/03/04 09:08pm 编辑]

我刚买的4VF在家里测试,136F接收机,3003的舵机。只要打方向舵,升降舵就会有微小的抖动,有时抖动幅度还很大,反映到舵面上能有3-5毫米。或者打升降舵时方向舵抖动。好象是两个通道间有干扰,接收机电池是新的,发射机电量稍微有些不足,刚落入红色区域,天线全拉出来了,接收机天线也完全伸展开了,没有缠绕什么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质量问题还是发射机离接收机太近了还是有干扰呢?敢不敢飞呢?另外我的接收机上写着lo band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频率应该是72MHZ,72MHZ有HI和LO两种频段

网友:

    抖舵原因只能自己详细分析,要不就交给精通电子的模友处理.根据你所说的不象是电池没电,如果是没电导致的,你不动操纵杆也会抖舵.也不象发射机与接收机距离过近导致的,我的从来没这种现象.没查清并解决之前不要飞,摔机事小,砸着人可不得了!!!切记,切记!!!
    你的设备是72.XXX的吧!lo band(low band)是低带的意思,相应的还有高带的(high band).72这频段以72.5为界,频率在其上为高带,其下为低带.你只能更换72.5以下的晶体,即不要跨到高带去,否则虽然不至于造成失控但遥控距离和抗干扰能力会打折扣的!

网友:

退货嘛

网友:

我的也有一点这样的问题
但我觉得那只是我们在打方向舵时不是十分的水平,才造成的

网友:

正常现象。

楼主:

是操纵手法的问题!今晚我回来又试了一下,用食指操作果然不抖舵了。但我习惯用拇指,要怎么练习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

网友:

还是要小心,我新买的T4VF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以为是正常,结果是我的晶体有问题,害得我的第一次飞行是在地面上进行的。
你可以试一试,不动摇杆,用手轻拍遥控器,(或者,轻轻的弹晶体的位置)看看舵机是否有动静?而且在动摇杆的时候,似乎还有些联动,这时更要小心了。
更换晶体以后,症状消失。

楼主:

谢谢村夫,我照你说的试了没有抖舵,看来我要多练练指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