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沿用嘉兴HOT-008接收机的讨论

楼主(2004-03-07):
想换用FUTABA 4vf 来飞 打算只换发射机不换接收机行吗
我拆开接收机把里面的晶体换成和 4vf一样的晶体不就成了吗 还省了接收机的钱
只换晶体不换接收机会不会有比较大的问题呢  我的机机是嘉兴的HOT-008
上图咯大家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换发射不换接受的可行性有多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同好帮忙解答啊

网友:

要是频段相同、调制方式相同应该是没问题的,换完后最好在地面上拉开距离进行测试,以保证安全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3/08 10:08am 发表的内容:
要是频段相同、调制方式相同应该是没问题的,换完后最好在地面上拉开距离进行测试,以保证安全
制调方式是指FM和AM的区别吗

网友:

升腾得接收机应该对应的是FUTABA得FM40.770的晶体

网友:

下面引用由巴斯光年2004/03/14 01:41am 发表的内容:
制调方式是指FM和AM的区别吗
是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3/14 09:03am 发表的内容:
升腾得接收机应该对应的是FUTABA得FM40.770的晶体
上星期我和一个模友试过啦----用他的发射机和他的晶体(72MHZ的)不行
为什么一定得用40的啊  不是接收和发射晶体频率相同就可以了吗 对接收机也有要求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巴斯光年2004/03/16 10:31am 发表的内容:
上星期我和一个模友试过啦----用他的发射机和他的晶体(72MHZ的)不行
为什么一定得用40的啊  不是接收和发射晶体频率相同就可以了吗 对接收机也有要求吗
不只是频率相同,还有就是一定要频段相同才可以,频段分为27,30,35,40,41,72MHz等,你的晶振一定要是在相同频段的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