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发射机的不同频率的晶体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4-03-08):
T4VF发射机的不同频率的晶体可以互换吗?
例如:我的T4VF是40MHZ的晶体 换成72MHZ的晶体能用吗?对发射机有什么影响?
接收机里的晶体频率和发射机里的晶体频率是否数值一样?
例如:我的T4VF晶体频率是40.850MHZ,接收机里的晶体频率也是40.850MHZ吗?还是40MHZ?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雷达模型在 2004/03/07 09:32pm 编辑]

T4VF发射机的相同频率段的晶体可以互换。
例如:T4VF是40MHZ的晶体 换成72MHZ的晶体就不能用。
接收机里的晶体频率和发射机里的晶体频率数值。现在标的都相同。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雷达模型2004/03/07 09:24pm 发表的内容:
T4VF发射机的相同频率段的晶体可以互换。
例如:T4VF是40MHZ的晶体 换成72MHZ的晶体就不能用。
接收机里的晶体频率和发射机里的晶体频率数值。现在标的都相同。
接收机里的晶体频率和发射机里的晶体频率数值。现在标的都相同。但实际频率是不一样的,一般FM的频差是455KHZ,二次变频的设备如FUTABA的PCM1024是二次变频的,第一中频
是10.7Mhz,第二中频455KHZ,实际频率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