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有关副翼控制方面的菜鸟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3-08):
电动飞机有关副翼控制方面的菜鸟问题,请高手指点:
新定购的峨嵋2000 540级
滑翔机
需要在左右两个翅膀上各安装一个
舵机
来控制副翼(产品说明书的要求),我的futaba 4YF 的副翼控制只有一个通道(参考futaba 4YF的说明书,futaba 136F 接收机只有一个插口接副翼的舵机插口),请问futaba 4YF发射机一个通道(第一个通道)如何控制左右两个翅膀上的副翼控制舵机?
如果只用一个舵机控制右面翅膀上的副翼,是否可以(实现灵活转弯)?
谢谢!

网友:
可以用Y型线来装,另外注意舵机盘的方向两个舵机要反着装

楼主:
请问Y线45元,舵机延长线30元一个是否合理?

网友A:
直接把把两个舵机的舵机线并联就可以了(相同颜色的焊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