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的A版和H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3-09):
请教:
遥控器
的A版和H版有什么区别??那种更好用,有没有通用的版本,固定和直升机都可以用的.谢谢各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A是指aeroplane飞机用(固定翼);H是helicopter直升机用。
一般来说是H的用途多一点(我觉得是这样)
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A和H是有分别的,H版的要求要高一些,用去飞A的也可以,如果A的要飞H的就显的个别地方要差一些了

网友B:
但是好多设备都通用,主要的差别是原始配置的时候H版的舵机比A版的好很多,价格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