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助手一个人飞怎么测试遥控器的最大控制距离?

楼主(2004-03-10):
就算是不拉天线,10米以外也看不到舵面的摆动了啊.要是测试全拉天线距离,地面一百米外恐怕眼神再好的人也看不到了吧?我想了两个办法:1.给升降舵边缘上放几个小石子,只要舵一摆动就会掉下去,然后拉开发射机天线,走到你认为足够远的地方摆几下升降舵,然后走回来看小石子还在不在.2.买一高倍望远镜,走到远处打舵的同时用望远镜观察舵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hehehehehehehe,你好可爱啊?就不可以把遥控器放在地上,包着模型走,看走多远跳舵吗!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对嘛!我就是这样测距的哦!很灵哦!只是得辛苦你的腿喽!

楼主:

这样做可靠吗?怎么分清是因为干扰还是距离超出范围造成的跳舵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驰在 2004/03/10 09:56pm 编辑]

恕我直言:您的方法不成立!
方法1:若您的设备没有失控保护(高档一点的才有),您无法判断石子落地是由于操纵有效引起还是即将走出遥控距离舵机乱跳引起的.
方法2:一般遥控设备的地面遥控距离都能达到四五百米(无障碍),用望远镜也看不清舵面.低倍的放大倍数不够,高倍的因为手抖视野乱颤还是看不清.
若拿着飞机走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但有一点需要保证:回去的时候还找得到发射机
结论:最好还是得两个人测.

网友:

只要跳舵就不能飞,不管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有干扰.

网友:

买台好一点的遥控就不要测距离啦!我们朋友都没有这个习惯!

网友:

我是这样测的。
设置油门失控保护,把油门推大
遥控器放在对着马路的窗口,拉开天线,
然后顺着马路一直向前走,直到油门舵机动作了为止
足足走了六七百米才动了一下,呵呵好累

网友:

下次你测量的时候告诉一下,还有你们家地址,我背着梯子去捡个发射机,哈哈

网友:

欢迎您来啊

网友:

我是这样测的:在舵机盘上固定一根30-50CM的细钢丝(1MM),然后在钢丝上栓一块小泡沫板(大小视情况定),将舵机固定好,不拉出发射机天线进行测试,这样你在走出200M的情况下还能看到是否能正常操作,如能配一望远镜当然更好,大家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两人手机或对讲机一通话就得了吧还这么麻烦,若在视距范围内摆摆手就行,一个人还是别试小心机机让人给抢了想追都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