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台JR2通能不能改三通?

楼主(2004-03-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别改,这古董,高价要

网友:

玩车?两通就可以了呀。

网友:

5044好像是7通的芯片

网友:

可以改7通道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x2004/03/23 03:32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改7通道
请问一下,NE5044是否和NE544直接代换?

网友:

就算改也存在摇杆问题啊?只两通摇杆怎么改?换?外加旋钮(象翼龙动力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