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4NBL 加模拟器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4-03-25):
1. FUTABA T4NBL加模拟输出接口,在集成块的11脚引出信号线,在电源负极引出地线。怎么不行呀??
2.4NBL 加装模拟器接口后,可否加装教练开关??
3.以前看到有模友把futaba 两通道的 2DR 或2ER 加一开关通道改成三通,咋搞的?

网友:

把信号线和负极接线调一下试试,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ifly在 2004/03/25 04:2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蓝猫2004/03/25 10:51am 发表的内容:
把信号线和负极接线调一下试试,我的就是这样。

你说的是SANWA RD6000吧??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在线路板上找到放大一级后的点再引出,已成功!!   等相机拿回来上传照片!
后几个问题谁来帮助解决??

楼主(2004-06-12):

[这个贴子最后由5ifly在 2004/06/11 09:33pm 编辑]

不好意思   照片来了   红点接信号线  黑点接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