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绿色模型的外场智能快充器??

楼主(2004-03-25):
[这个贴子最后由5ifly在 2004/03/25 04:34pm 编辑]

这个充电器非常不错,可以说是国产的精品!但就是充满后只能自停,没有报警。我想加个充满后的讯响报警器, 谁能帮我???

                              特点
可对1-18节镍镉或镍氢电池进行充电;对6-8节电池进行放电(6-8节电池是模型飞机最常用的)。
电池接上后,首先放电,然后自动充电。
液晶显示:充放模式(慢充、快充或放电)、电池电压(伏)、充电电流(安)、充入电量(安培.小时)以及总的充电时间(小时:分:秒)。
12伏直流输入导线:一端接有鳄鱼式夹头(红接电源正极,黑接负极),另一端接有Deans“公接头”。请注意在充电器的右侧安装了一个Deans“公接头”作为输入插座。为了安全,您必须先把输入导线的“公接头”插入输入插座。然后才连接鳄鱼夹子和12伏电源的(+)(-)端子。
电池连接线的一端为Deans"公接头",另一端为"母接头"。先将"母接头"插入充电器左侧的插座内(该插座是Deans"公接头");再把另一端的"公接头"插入电池的Deans"母接头"中。如果您的电池不是使用Deans接头而是采用Tamiya接头的话,您可以把电池连接线的Deans"公接头"取掉,改焊上一个Tamiya接头。
电流调节旋钮用来调节充电电池的大小。
起动按钮是用来起动或终止充电的,也用来改变充电模式(慢充或快充)。
要对6节电池进行放电时,将放电拨动开关拨向左边;对7节或8节电池放电时,开关拨向右边。
如果您把输入极性接反,自动切断电路会保护您的充电器不致烧坏。但输入电源的电压不得大于15伏。
                                  充电器的使用
1) 先将输入导线的Deans"母接头"插进输入插座,后将鳄鱼夹子接在12伏电源的(+)(-)极上,这时,液晶显示为:
GREEN R/C MODELS
NO BATTERY

表示只接上电源,还没接上电池。
2) 将输出导线(即电池接线)一端的Deans"母接头"插入输出插座,另一端"公接头"。(如果您的电池采用的接头是Tamiya接头的话,您必须先把Deans"公接头"换成相应的Tamiya接头)。此时液晶会显示:
SCHARGING ……
READY TO CHARGE
同时还会发出"Beep,Beep…"的响声,表示正在放电。等到放电完毕,就会自动地开始快速充电。如果没有"Beep"响声,表示您的电池电压已经很低,不能再放电了。这时您可以按一下起动按钮,快速充电就开始了,如果您不要快速充电,可以再按一次按钮,改变为慢速充电。
3) 快速充电时典型的液晶显示如下所示:
4.0A FAST 888.27V 8
00:00:49:49 0.059AH
上述显示的数据,除4.0A保持不变之外,其余三个即电压(伏)、电量(AH)和时间(小时:分:秒)都在不断地增加,当电池充到峰值时,充电自动终止,液晶显示,如:
PEAKED @ 9.69V
00:16:36 1.749AH
表示充电进行了16分36秒,电池电压高达9.69伏,充入电量1.749AH(或1749mAh)。
4) 注意:对于崭新的电池或搁置了三个月不用的电池必须慢速充电,慢速充电将继续进行,直到充满为止。但慢速充电最多只能进行10个小时,超过10小时,即使还没有充足,也会自动切断,终止充电。例如,对一个6节电池2000mAh的电池组,如果用0.1A的电流来慢充,至少需要20个小时才能充足。但是,充了10个小时就会自动终止,此时液晶显示,如:
TIME OVER 9.03V
10:00:00 1.35AH
表示充电时间已超过,电池电压最高到达9.03V充入电量只有1350mAh,还没充够!
5) 如果电池电压超过24V,液晶将显示(譬如说):
OVER VOLTS ERROR
00:00:01 0.003AH
表示电压已过负荷,只充进3mAh的电量。
6) 如果您要停止充电,可以按起动按钮,在快速充电状态,按一次起动按钮就可终止充电,但在慢速充电状态,要连续按两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ifly在 2004/03/25 04:26pm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