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闲着,做了四个接收机电量指示器

楼主(2003-03-30):
今天闲着,做了四个接收机电量指示器,二极管用的是手机上的超亮管,太亮了差点眼睛都刺瞎了,呵呵,但不废电,电流和普通发光管差不多

网友:

你的这个东西有图纸没有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引力在 2003/03/30 11:2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3/30 04:42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这个东西有图纸没有啊?
有啊,我自己画的,不过还需要图纸吗?看上面的图片都应该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

PCB 是自己画的吗?还不错啊!贴片元件还没玩过,焊接的时候是否要很小心?介绍下宝贵经验!

网友:

是用感光板作的?

楼主:

焊贴片元件前,先在线路板上上锡,要上得非常少,几乎感觉不到凸出来,这样贴片元件才焊得平整(如第一副图上的那些空位置),然后把元件摆正,烙铁头洗干净(不要带锡),用刚才板上的锡就够了,这样焊出来不会后很大的锡球,比较漂亮。焊的时候可以用指甲按住元件中部进行定位,焊的时候才不会动(烫着手可不要怪我哦:),焊发光管是要快,否则就烫坏了。

网友:


网友(2003-04-29):

应该用锡浆粘上。235度热风30秒。OK

网友:

一个比一个专业,看来我这个以前学过无线电的已经跟不上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种象打为机一样大小的小焊枪,很好用的,铜焊条都能化.做贴片好用.

网友(2003-06-05):

可否把零件的型号给我?

网友:

可否把零件的型号给我?
LGR8@21cn.com

网友:

???

网友(2003-07-14):

制作简单,不过有用!

楼主(2003-09-05):

好久没来了

网友:

呵呵,欢迎欢迎!

网友(2004-08-16):

线路图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产品手册上有.
查询LM391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