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想在接收段让舵机反向怎么办?

楼主(2004-04-02):
是不是掉掉线就可以?

网友:

1.用发射机上的舵机反向功能.
2.把连杆连接到舵机盘的另一端.
3.把舵机掉转180度.
掉线不行.三根线分别为电源正极,电源负极,信号线,反过来显然不行.
zhan.zha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志在云天在 2004/04/09 08:49pm 编辑]

网友:

用单片机做一个信号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

把舵机里的电动机掉个方向最容易实现

网友:

没有倒顺开关,就把发射机的线交换就行,我改过飞达振华设备的.

网友:

同时调换舵机里的电位器线和电机线,电机线对调,电位器线中心端除外的那两个对调.

网友:

对!

网友:

舵机里的零件比较小,而且也不方便,还是换发射机里的摇杆的电位器比较好

网友:

拨一下正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