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

楼主(2004-04-05):
1..为什么车用三通道顶极遥控和飞机用的8通道,9通道差不多价钱,除掉
舵机
的差别还是相差不多
1..为什么8,9通道和10通道价钱又相差那么多

网友:
1、衡量价格不是以通道数的多少来衡量的
2、主要衡量指标在于油门及螺距曲线设定时的点数来确定的,8、9通的有5个点,而10通的有7个点,而6通的只有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