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太少﹖

楼主(2004-04-06):
我的飞达混控器在满电时遥控距离只有十多米﹐{振华发射机) 请问这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天线,看天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接受机的天线只有30cm﹐增长天线能否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ipper2004/04/06 10:28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飞达混控器在满电时遥控距离只有十多米﹐{振华发射机) 请问这有什么办法解决﹖
什么叫飞达混控器?你的飞机是什么接收机啊?

楼主:

从飞达弄下来的﹐想用在板机上﹐可是遥控距离太少而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