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futaba设备不知哪有问题?

楼主(2004-04-09):
求教各位
   我的futaba设备开着电,后盖开着,教练插口板掉在主板上,设备就没反应了,也不知哪里给烧了,是套老设备,NE5044板。请知道的给指点。

网友:

短路了

楼主:

是吧,但不知是哪里烧了,能说明吗。找谁能修好?

网友:

会不会是摔在地上时有些线给摔断了?

网友:

从电源进线查起,有一个和CBB电容一样的蓝色器件串在正电源上那个是保险,看它是不是开路了。用一个2A的保险丝管代替他就可以。如果不是那你就大了。

楼主:

经检查保险是好的,找家电维修的朋友检查,对5044的原理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检查出什么,请懂行的救救设备吧!

网友:

你要是有G2或FMS,就接好它试试摇杆在模拟器里有没有反应,也就知道是NE5044的问题还是调制或高频发射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T4VF也是没反应,接接收机或用一根线(音频线)接fms都没有反应。接接收机,然后关电源时舵机会动一下。有一点糊味,开发射机时电脑的音箱会发出噪音,噪音大小与发射机天线的方向和拉出的长度有关系。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5044过几天就到了,有希望救活设备。

楼主:

好呀,有什么发现请多多交流,大家一起来修futaba

楼主:

经过几天的耐心的修理,眼睛都看花了,换上5044设备还是没有反应,找了一套好的设备,对着仔细的检查贴片三极管,没有通电量管子的电阻,发现其中有二个不一样,是5044围的二个,换掉后开机试,一切正常。哈 终于把设备救活了。谢谢在贴子中贴电路图的朋友,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