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坏了,帮帮我

楼主(2004-04-14):
我的T4VF也是没反应,接接收机或用一根线(音频线)接fms都没有反应。接接收机,然后关电源时
舵机
会动一下。有一点糊味,开发射机时电脑的音箱会发出噪音,噪音大小与发射机天线的方向和拉出的长度有关系。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指点一下,它哪里坏了,怎么修?

网友A:
“开发射机时电脑的音箱会发出噪音,噪音大小与发射机天线的方向和拉出的长度有关系。”应该是说明高频振荡和高频发射部分是没问题的,只是不知道频率对不对,有频率计的话就测测吧,还有就是检查收发机的晶振插口接触好不好。你以前接FMS时可以用的吗?要是是可用的就检查编码的IC吧。有示波器的话修起来会容易些。

楼主:
我以前用它接舵机试过,是好的。接fms时我用一根直径1毫米左右的铁丝插到教练口的9点钟位置的插孔里。接fms开始是好的,后来就没有反应了,接舵机检查也没有反应。你说检查编码的IC,我不是学电的,不太明白。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