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yyj你的混控套件FUTABA6324和6335都可用

楼主(2004-04-17):
今天我把混控件斗胆接在6324的设备上,经调试跟用在5044上一样,又装在6335上效果也一样,接线位置没变,去掉的电阻位置也没变,真是解决了大问题。我的V尾电动和飞盘不需换设备都可以飞了。

网友:

贴出飞盘的图来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数码相机,我是用在V尾电动滑翔上。飞盘正在制作。

网友:

用在其他非5044的发射机上要仔细全面试验,特别是接口电平和摇杆范围问题。5044有问题好解决,我没有用6335/6324的设备,没有检测验证过。
拼吧!哈哈!

楼主:

好的很,不用六通设备,飞盘也可以飞了,今天用改的设备飞了新做的飞盘,真爽。可惜呀没有相机,不然也让大家同乐。

网友:

第二套混控已经给你发了,第五动范围改小了10%,因为考虑到你会用6335,如果你不使用第五动,请将开关线短路,这样可保证其他通道的控制范围。

楼主:

好呀,我就是用在6335上的,你想的很周全,我没有测试仪器,只有实践了,不过还是可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