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发射晶振和接收晶振频率不同?

楼主(2004-04-17):
我的翼龙,发射机晶振27.045, 接收晶振27.500
不是应该发射接收同频的吗?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急!!!!!!!!!!!!!!!!!!!!!!!!!!!

网友:

差频455

楼主:

什么叫差频?

网友:

现代遥控设备都采用超外差工作方式,发射与接受频率相差一个中频,一次变频为455KHz,二次变频相差10.7MHz,想多了解的话去看一些无线电的书吧

楼主:

呵!明白了一点.谢谢!

网友:

请问自己配接受晶体时不用故意加个 455 吧?

网友:

又张了点知识。
同样的问题,我的4VF如果配小接收机是否要差频?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4/16 10:1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发射机晶振27.045, 接收晶振27.500
不是应该发射接收同频的吗?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急!!!!!!!!!!!!!!!!!!!!!!!!!!!
是不是发射接受搞错了

网友:

相差455。。 电动网给我配的GWS接受晶体也是这样得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17 01:14am 发表的内容:
又张了点知识。
同样的问题,我的4VF如果配小接收机是否要差频?
我的理解是,要看遥控系统是标准的,还是变频的.标准的是收发晶振同频.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4/16 10:1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发射机晶振27.045, 接收晶振27.500
不是应该发射接收同频的吗?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急!!!!!!!!!!!!!!!!!!!!!!!!!!!
我指的是您的发言

网友:

  可以认为所有的遥控设备(高级一点,发射接受都有晶体的)都是超外差式的,而发射比接受高一个中频还是反之,都对性能没有影响

网友:

通常国产的超外差接收,发射机载波频率和接收机本机震荡相差455kHz,目的是输出455kHz的中频信号便于放大,我所知道的国产的,还有GWS的收发设备都是这样,但是福特巴4VF的接收机我不知道是不是超外差式的,还有现在的飞高接受,还有蚂蚁的新微型接收机我看晶振好像都是发射接受同频率,不知道这些接收机是不是另外一种信号放大方式呢?望高手求证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4/17 01:38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理解是,要看遥控系统是标准的,还是变频的.标准的是收发晶振同频.
只要是有中放的接收机都是有差频的,只是现在很多配对的晶振上标的都不是晶振实际频率,而是标注发射、接收的工作频率。要是要自己配晶振就一定要有差频的,而且要看你的发射是否用2倍频或3倍频,接收是用1/2倍频或没有倍频的,最好是拿原来的晶振去做测试,拿到数据后再去配其他的同频段的频率。

网友:

说得好!我测过一台四通道FUTABA 72Mc 的系统发射晶振頻率三分頻再五倍頻为载頻即是发射頻率。例:发射頻率为72。870的晶振是43。722,除3乘5。。。。。;接收机的晶振是43。870,中頻可能是29Mc,合頻为72。870即接收頻率。
还测一台新幻想72兆,它的晶振五倍頻为发射頻率例:72。870/5=14。574(晶振頻率);接收机的晶振是62。170兆,中頻是10。7兆,合頻是72。87兆即接收頻率。

网友: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4/17 02:21pm 发表的内容:
只要是有中放的接收机都是有差频的,只是现在很多配对的晶振上标的都不是晶振实际频率,而是标注发射、接收的工作频率。要是要自己配晶振就一定要有差频的,而且要看你的发射是否用2倍频或3倍频,接收是用1/2倍 ...
严重同意!!还有上差频下差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