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工薪族 初玩直升机的应该买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2004-04-22):
推荐一下  性价比高的

网友:

rd6000

网友:

同意

网友:

只能是它了,我也搞了一个二手的.

楼主:

那Super版好呢  还是普通版好   差几百米啊

网友:

super

网友:

ff9

网友:

二手rd6000 super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2530&show=0
:)

网友:

我也是买了二手的RD6000,却找不到它直机的设置的方法。在此求助。

网友:

找一找成都小财神以前的帖子,有RD6000直机的设置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bppz2004/04/21 05:05pm 发表的内容:
推荐一下  性价比高的
初玩我建议玩二手机好点!
看看我的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2603&show=0

网友:

或者锁定在:4YF一类上,还有多的钱可以买飞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5/06 04:20pm 发表的内容:
或者锁定在:4YF一类上,还有多的钱可以买飞机
那直升机是不是就只能锁定:佳宝、esky、雷鸟 了

网友:

FF6 MAX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