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D6000的问题

楼主(2004-04-23):
我发现它的发射管温度很高,手摸在前面板就感觉的出来,我想把它用线引到后盖上然后加上一块散热片,这样会影响发射吗?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高频电路对PCB布线是很严格的,随意改变发射管的位置,引线的长短是会影响发射电波的效果的。
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自激,烧毁发射管。
所有建议先查找发热的原因,如果在天线没有完全拉出,或者天线断裂,很容易引起发射管高温。
对于高频电路我不是很熟悉,可以问问老毒物,他可能较清楚!

楼主:
谢谢阿村.我在发射管上加了一小块散热片,不知有无影响

网友B:
RD6000没有玩过,但估计是如果发射管好的话(可通过拉距离测试)发射管偏置电路的阻容元件或电源部分故障(可测发射机总电流),再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发射机通过对比法测发射电路各点的电压电流应该可以很快找到问题的,还是先找出问题,你的办法是带病工作,你不怕摔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