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达电调MOSFET功率管的问题

楼主(2004-04-24):
我的飞达电调出故障了,估计MOSFET功率管坏了,它的型号是 MK3L ,网上搜了一遍没有找到它的参数,若哪位先哲知道,不妨告诉我,另外找什么管子代替好一些呢?

网友A:
yong用IRL3803吧

网友B:
用MPT60N06就OK。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