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 super支持ccpm么????

楼主(2004-04-24):
如不支持 其它支持的还有什么遥控器????

网友:

应该支持的,JR的MAX 66 II都有CCPM,看看说明书,应该有的

网友:

RD6000黑色的不带,银色的带

楼主:

RD6000 super版的是银色吧????

网友:

SUPER就是银版啦,老弟!

网友:

下面引用由楚天2004/04/24 05:14pm 发表的内容:
SUPER就是银版啦,老弟!
你给我的说明书只有固定的啊
而且还不详细,比如怎么实现三段襟翼,很实用啊,我现在只有一段襟翼啊!!

网友:

rd6000银版的(super)是不是还有分fm和pcm的?而rd6000黑版的(sport)只有fm的,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下面引用由coffeesky2004/05/17 10:34am 发表的内容:
rd6000银版的(super)是不是还有分fm和pcm的?而rd6000黑版的(sport)只有fm的,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对啦……
super的有ppm,pcm1,pcm2,ppr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bppz2004/04/24 09:23am 发表的内容:
如不支持 其它支持的还有什么遥控器????
super是支持的哦
在主菜单中有一个SWH选项 有nor(普通),cp3f(ccpm舵机一前两后),cp3b(ccpm舵机两前一后),cp4f,cp4b
嘿嘿,这样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