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NWA的RD6000的问题

楼主(2003-04-13):
关于SANWA的RD6000有几中版本? 有RD6000 SUPER吗? 区别在那里?
他可以用其他的接受机和
舵机
吗(如FUTABA的)?如果可以使用,效果怎么样?
怎么RD6000有FM和PCM的,是不是他们的发射机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接受机(FM或PCM)和晶振就是FM 或PCM 的
望高高手能赐教?谢谢?

网友:
RD6000系列据我所知比较复杂,有如下分别:
1、发射机PCM和FM分别:PCM要贵一些
2、接收机分别:有PCM和FM接收机之分
PCM的发射机有配PCM的接收机的,也有配FM接收机的
根据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价格,所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A:
福特吧的3003舵机能和RD6000一起用吗

网友:
舵机好象都可以用!

网友B:
不会有问题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RD6000发射机PCM和FM分别:PCM即平时说的银色版,FM的则是黑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