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6 拉一点距离就发抖.换接收机也如此.请教原因? ...
Futaba FF6 拉一点距离就发抖.换接收机也如此.请教原因? (无内容)

楼主(2004-04-25):
(无正文)

网友A:
换晶体试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上过,是不是那个地方有干扰或是别的什么,你最好更个地方看看,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你的机子的问题了

网友C:
接收机是PCM还是FM的??确定电池满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