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黔江殷涛请看!

楼主(2004-04-28):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4/27 04:53pm 编辑]

GWS的4通发射机加装 SGYYJ 牌 混控!
电路接线:
旧版:橙=VCC , 橙白=GND,蓝=IN ,蓝白=OUT
新版:橙=VCC , 橙白=OUT,蓝=IN ,蓝白=GND
由于没有教练开关,设置开关要另外配备。

网友:

真心诚意..实实在在.五体投地的感谢您!!!!!!!!!!谢谢了!!!!!!!!!!!!!!!!!!!!!!!!!!!!!!!!!!!!!!!!!!!!!!!!!!!!!!!!!!!!!!!!!!!!!!!!!!!!!!!!!!!!!!!!!!!!!!!!!!!!!!!!!!!!!!!!!!!!!!!!!!!!!!!!!!!!!!!!!!!!!!!!!!!!!!!!!!!!!!!!!!!!!!!!!!!!!!!!!!!!!!!!!!!!!!!!!!!!!!!!!!!!!!!!!!!!!!!!!!!!!!!!!!!!!!!!!!!!!!!!!!!!!!!!!!!!!!!!!!!!!!!!!!!!!!!!!!!!!!!!!!!!!!!!!!!!!!!!!!!!!!!!!!!!!!!!!!!!!!!!!!!!!!!!!!!!!!!!!!!!!!!!!!!!!!!!!!!!!!!!!!!!!!!!!!!!!!!!!!!!!!!!!!!!!!!!!!!!!!!!!!!!!!!!!!!!!!!!!!!!!!!!!!!!!!!!!!!!!!!!!!!!!!!!

网友:

俺也一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4/27 05:37pm 发表的内容:
俺也一样

网友:

我笨!橙色和白色不知焊那?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了!把您的图片放大后看到在图片的右边!今夜再改装!再次感谢!打搅了!谢谢!!!

楼主:

时间久,忘了告诉你,GWS的PPM通道顺序和FUTABA的不一样,大小动控制通道将不同,等于没有了。
另外混控模式也和FUTABA的不同,有些模式在4VF有的GWS就变成另外一种了

网友:

可不可以把3个通道电位器焊线位置换一下?第四通道位置相同!不用换.不知可行不?

楼主:

一定可以!不过麻烦啊! 改了成“殷涛 GF”发射机了!哈哈
换了后,接收机对应通道也跟着变,(其实PPM信号没变,变的是机械装置)

网友:

只要发射机摇杆顺序搞对了,接收机上无所谓,今晚改造!明天给您结果!再次感谢!

楼主:

没有考虑这情况,非常抱歉了!
以后的混控都加上,这样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sgyyj 您好!昨晚把3个通道的焊接线调整了,试机一切正常!但不知距离如何.您的开关太大了,上方装不下! 只好装在面板左下方.调整按钮装在电源开关上方.5.1期间照相片,过后上传!谢谢您了!!!

楼主:

我们这只能弄到这种开关,不合适就要自己换了。呵呵
象这样改动接线不会影响距离的,不过T4A本来就遥控距离不远,200米内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