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小问题!

楼主(2004-04-28):
 我有一套T4VF,40.830的,标的是83,另有一套GWS4通.4通微型接收机.40.785的,标的是59,为何把GWS的40.785晶体插到T4VF上后,GWS4通不听控制?[也插的原配备40.785晶体]乱舵,有时正常,但距离只有1.2米?但用到GWS4通发射机上,一切正常!飞行距离1.2百米都正常!   请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谜津!在此先谢了!

楼主:
又:是不是买个40.830的微型晶体就可以了?再谢!

网友A:
应该买个GWS的接收机用微晶体,40.830的配4VF发射机,将GWS的晶体换到4VF上不行可能是倍频问题,不能通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到[电动模型网]买个GWS出的40.830微型晶体就行了?我多一个T4VF的40.830晶体,把脚挫细了装在GWS接收机上,可行吗?

网友B:
可以

楼主:
我的GWS晶体:微型的正面.40CH59.40.330.GWS.反面.CH59.40.785.怎么正反面标识的都不同?是什么意思?麻烦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TX代表发射,RX代表接收,因为他们有一个频率的差距。

楼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