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一个关于遥控的比较弱的问题。

楼主(2004-04-30):
原来一直以为
遥控器
的几个通道,是分别能控制几个
舵机
,比如4通道的遥控器就可以控制4个舵机。但是看京商网站上的飞机,需要的设备好多都是4通道遥控设备和5个舵机。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控制油门,两个分别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还有两个是如果使用的?

网友A:
副翼/襟翼/收放轮

网友B:
答非所问!!!人家的意思是四通的设备如何用5个舵机的。。。。有些飞机(一般是40级含以上的)副翼是左右翼各装一个舵机的。怎么使俩舵机用一个通道呢?就要用一种叫Y线的特殊舵机连接线的(简单的说就是一拖二)。至于原理嘛,自己动动脑袋想想吧,玩模型的都很聪明的~~~~呵呵~~~~

网友C:
副翼通道是两个舵机共用一个通道的,用y字延长线并联使用。

网友C:
延长线可以自己做,只要是并联就可以。

楼主:
明白了,谢谢。
高级一些的发射机好像有混控的功能,是不是就等于是内部实现了类似的功能了。

网友D: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