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充电的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4-05-01):
我有一个
充电器
是只能冲4节的那种,带直流输出(可调3-12V),请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发射机
电池
组直接接在直流输出上(12V)进行充电?

网友A:
可以,但要算好时间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大!
最好不要直接接上充......

网友C:
你最好是串个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多少才能决定能不能直接充,应该不是那么好,因一般的带直流输出的电源里并没有稳压和限流的措施,用来充电很容易损坏电池的,那时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根据电池组的电压,串上一个6v指示灯泡,可起到限流和保护的作用,测一下电流后根具电池组容量算出充电时间,但切不可冲过头。

网友E:
电压太低,充不满的;且像楼上几位说的一样,不安全。

楼主:
哦!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