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遥控是不是不行??

楼主(2004-05-04):
如果买它的飞机,配什么
遥控器
比较好??当然价格最好在500块左右,起码不要高过1000

网友A:
4vf呗。最抗糟的设备。奇皮实。。建议人手一个。。俺现在拿来开车。。。。

网友A: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B:
4VF除了接收比GWS的微型接收机重外,再找不出任何的缺点了

网友C:
GWS的T4A-2除了比4VF功率小些,更省电外。其他方面至少是相当的,同时手感更偏向JR,比较柔和一些。模具精度要高于较早定型的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