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一下这个调速器

楼主(2004-05-14):
这个
调速器
标称持续电流40安,可是它的线那么细。哪位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单向的,40A应该是最大电流,工作电流一般到不了那么大。像图上这样的线,连续通过15A的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

网友B(2004-11-03):
哪儿搞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