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3舵机的极限工作电压?

楼主(2004-05-15):
我想用2节锂电池构成7.2V电源给我的PCM1024接收机,可是不知道会不会烧掉舵机
多谢!

网友:

没用过。。可以串个7805嘛。。

网友:

3003舵机在9V的电压下都可以正常工作,但不知接收机能不能受得了。7.2V的锂电在充满时会达到8.4V,最好还是稳压至5V使用比较好。或者串一到两个二极管也行。

网友:

两通道的车船用接收机可以承受8。4伏,3003基本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05/15 12:42pm 发表的内容:
3003舵机在9V的电压下都可以正常工作,但不知接收机能不能受得了。7.2V的锂电在充满时会达到8.4V,最好还是稳压至5V使用比较好。或者串一到两个二极管也行。
2极管的压降0.2v,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蛇小辰2004/05/15 04:23pm 发表的内容:
两通道的车船用接收机可以承受8。4伏,3003基本也是这个电压。
国用接收机有BEC电路的,实际电压是5V左右的。
讨论这个没什么意义,烧了舵机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