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调都是用什么芯片来调速?

楼主(2004-05-19):
用单片机控制,4410的贴片元件调速还是IRL的3803?
有没哪位高手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元件来代它?
4410功率太小加几个并联成本高,3803喜欢坏,有没更好的?

网友A:
装上个可调电阻,用跟东西和舵机连起来,慢慢拉吧,HOHO。。。保证功率够大。。。(幻想中。。。)

网友B:
多并几个3803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C:
3803是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D:
是场效应管 一般用
pic12系列 内置晶体的
8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