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T4YF发射机的充电器

楼主(2004-05-21):
最近新买了FUTABA T4YF
遥控器
,没有
充电器
,用劲牛充电器一次只能充四节实在不方便,想买T4YF配套的充电器,请模友指点,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找个质量好点的10V 500mA的直流电源吧,电子五金店很多。

网友B:
4yf整套不是配有充电器的么?难道你的没有

楼主:
我是买的JABO FUTABA 版套机带的T4YF遥控器,目前我用RD6000带的充电器,将T4YF遥控器充电插座换一个与之配套的就行了,只是充电电流太小了(9.6V75mA,我的1300mA的电池20个小时左右),还可以用。

网友C:
用FUTABA所有专用的充电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