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4YF R136F接收机的老兄们给说一说。谢了!

楼主(2004-05-24):
R136F接收机有6通道和一个标着B的通道,请问该如 何进行连接?1、2、3、4、5、6、B各对应什么功能?电调或
舵机
插头插入接收机时,是否分正反,如何区分正反?

网友A:
T4YF 只能用其中的4个通道,1是副翼 2是升降舵 3是油门电动飞机就接电调 4是方向舵 B为接收机电源 如果接入电调 可以不接B电源。

网友:
B是BETTER,也就是电池的意思

网友B:
实际上可以用5个通道,用示波器看,就可以发现有5个通道。

网友C:
我刚买的的4YF就改成了五通的.

网友D:
R136F接收机还有个新的玩法!
B还有个新的用途:
拆开接收机,观察电路,你会发现B上的数据线和芯片之间留有一个贴片电阻的位子,可能是厂家有其他用图没有装它,你可以接一个0欧姆的贴片或用导线直接连起来。
打开发射机,将B接舵机,你会发现舵机自动转到中间位子。这可以为装新机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