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关于ff9的,何谓STK-MODE

楼主(2003-04-28):
ff9同时按住左边的两个键(就是mode和end)后开机出现的如下选单是什么意思吗
[TX SETTING]
STK-MODE:1
  THR-REV:NOR
其中帽号部分后面是可选项
望高手解答,253

网友:

哦?我都还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回家看看!
从字面看是:
发射设置
STK模式:1
油门-副翼:普通

网友:

斑竹错了一点点
THR-REV:NOR
是说风门是不是反向的 REV 是REVERSE的意思
NOR是NORMAL的意思,就是没有反向。
这个设置是FUTABA的,就是说升降舵和风门可以互换,老美好象喜欢副翼和升降一个杆,因为真飞机就是这样的。
STK-MODE就是来选的,选1或者2吧。

网友:

那就是说可以有欧洲和美洲模式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说明书上确实是说可以选1或者2,不过遥控器上还可以选3或者4,昨天又看啦一下,好像是可以把油门的那根杆和副翼,尾翼,升降舵互换使用的,王各位高手在予以解答

网友:

我也看了,模式有1-4,那个THR-REV我换了后没有发现他是把油门和升降互换,在油门曲线里还是没有变!

楼主:

坛主,那个是要把遥控器面板打开,换操纵杆的位置,有硬件操作地,接着等待达人解答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4/29 08:52am 编辑]

还要拆机?那样就太麻烦了吧?等俺今天回去再研究研究!

楼主:

那就拜托坛主大人啦

网友:

收到,我的猜想是用STK模式来控制下面的那个互换功能,就看我猜的对不对了!

网友:

已经研究出来了:
STK模式1:正常模式
STK模式2:升降与油门互换
STK模式3:左右与副翼互换
STK模式4:升降与油门互换
          左右与副翼互换

网友:

.高...

楼主:

坛主高人再次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