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知识求助

楼主(2004-06-06):
请教高手:1)380的
电机
两个,要用一个电调并联共用,这个电调需要达到多少安以上才行? 2)550的电机一个,电调需要达到多少安以上才行?如两个550呢? 3)空模电调能否用在海模上?
这些问题都是许多菜鸟想知道而不敢问的,怕被老鸟看扁。
既然爱好模型 ,不懂就请教,我认为正常。我皮厚也是因为我米少。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两个380可以并联在一个电调上,至于要多大,要看你的负载了,要是接一个电机的话建议使用20A的电调。550也是一样的,并联的电流会很大。(只能看实际情况,如负载,电压,电机性能...)
空模的电调是可以用在海模上的,只是缺少倒车功能。
有问题怎么会不敢问呢?不问怎么会有“问题”呢?
论坛本身就是一个交流的空间,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并不是面对少数人才开办的,大家都是从不了解开始的。

网友B:
dddddd

网友C:
你找找火鸟的混控器,那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