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华四通遥控器飞飞机是不是等于自杀!

楼主(2004-06-07):
[求助]拿振华四通遥控器飞飞机是不是等于自杀!!!??

网友:

差不多

网友:

振华的东东应该比翼龙带的好点吧?
飞翼龙等于自杀吗?

网友:

翼龙的东西基本上也是垃圾 但是翼龙是电动的  失控个把通道没问题
我的翼龙设备经常遇到油门失控  升降舵失控
你换油机试试

网友:

毕竟是国产的。。质量当然和进口有点差距。。还需要努力呀,人家FUTABA做了多少年遥控器,振华做了多少年。时间会证明一切。

网友:

买了个JABO,发现振华遥控器还是非常耐拆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就拆了N回

网友:

不是.振华的PCM-2000.4通的据查可以.老款的FM4通换FUTABA舵机也可用.振华老舵机慢.除PCM-2000.外.老款用过3套.

网友:

振华的PCM2000-II有几位用过的都说使用效果不错,很稳定!
如果操纵杆手感再好些就完美了!!
要是谁用光电鼠标的技术来代替传统的电位器的话。。。。。。哼哼!可靠性立马提升并且精确!!国产的电位器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大部份抖舵的罪魁祸首就是它!要不怎么有很多模友说新的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呢?
改造用ALPS的还差不多!其高档产品噪声很小,用仪器检测属于最完美的电位器!可能小日本用的就是ALPS的.。哈哈

网友:

colco的怎么样,雷鸟带的那种,飞飞机不会也是自杀吧?是的话就该飚车了。

网友:

我用振华PCM老款跑车,从没失控,接受电用6伏,舵机也好用了些,但还是不够好,主要是方向不够劲!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要么偶的运气好,用振华四通道摇控器飞得爽啊!是不是使用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