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问:有谁用过飞高的微型接收机!性能如何??

楼主(2003-05-01):
有谁用过飞高的微型接收机!
性能如何??
还有就是Himark MC-50BB的
9克微型舵机

网友:

听很多人用过说不错,我用的是8通的,还可以

楼主:

难道,飞搞得的接收机不分futaba或jr型的呀!!!
两种接收机不能混用呀!!!
这一来如何让我买呀!!

网友:

我在我的FF9上试过没有问题,但是只能用PPM方式,有人也在JR上面试过,说也没有问题,所以,你就赌一把了!

网友:

不是的,飞高的设备上有个JR/fFUTABA模式转换开关,可以适应两种不同的差频模式,也就是适应两种设备的不同的晶体,应该是都可以用的。我的GWS的接收机的差频就是JR模式的,用在FUTABA的设备上也没问题。只要和发射机工作同一频上,调制的方式一样,编码解码的模式一样就肯定能工作的。

网友:

开关?在哪里啊?我在我的8通上怎么没有看到那开关啊?

网友:

你拔掉晶体后看里面 很小的  看到了吧

网友:

我打电话问过厂家,三和好象是没戏了~!

网友:

我的飞达是用的飞高6通,性能令人满意,从未失控。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07 08:27am 发表的内容:
开关?在哪里啊?我在我的8通上怎么没有看到那开关啊?
兄弟在晶体插座旁就是那开关喔.................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