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問題

楼主(2004-06-09):
今朝不小心誤把正負腳反接,發覺之後再接反,但已不能回復正常了,接電後馬達轉一會兒電調和IC便發熱,請問還有救嗎?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飞菜鸟在 2004/06/08 08:09pm 编辑]
舵机烧片了,造成电调BEC 5V供电部分短路,电调发热应该是稳压管在发热,不要在试了,小心你的电调稳压管也烧掉。
你的舵机什么型号?估计要换芯片

网友B:
唉!又一大头虾!

楼主:
舵机是雷鳥原配的.片子是2811;JRC;A20246這個易找到嗎?

网友C:
你的舵机显示怎么接的?
专用微型接口,插不反的
从外到里是- + 信号??

楼主:
雷鳥舵机和標準的正負是反接的,就是自己太大意無作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