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1陀螺仪的琐定问题

楼主(2004-06-10):
各位高手请指教,如何在1024Z WC2上把陀螺依设置成琐定模式?

楼主:
我把401插在接受机的4,5通道上了对不对?接受机是9通道的R129DP

网友A:
把控制的那根一根线的插到第6通道(那是感度调整的).第五通道是螺距通道.3根线的插在第4通道.当然还有设置设备了,如果你高兴,你还可以改动设备的联动功能,想插在哪里都行.呵呵

楼主:
谢谢!我把接收机看错了,因该是149DP.请指点,麻烦了!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401的说明书,主要还是要调整和设置.你那里应该有飞直机的吧.这个网站上有下载http://www.hoohobby.com/

楼主:
非常感谢!但不知道有没有1024Z WC2的说明书下载,因为这里的人都是左手油门。

网友A:
应该可以找到说明书的,这个设备应该可以调整到右手油门,我的FF9都可以调整,至于方法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