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1024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4-06-10):
我刚买的futaba1024 9zWC2,但是太复杂了,本人是新手。请问给位,有没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什么都有了,就是不能飞,郁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id在 2004/06/10 05:07pm 编辑]

你开始就上W2?佩服~W2比10X难调整.你买的如果是行货,应该有中文说明书,怎么会没有呢?
新手上W2,看来你很有钱哦!设备好好用,最好先再配个FUTABA差点的接收机飞,因为摔机难免.蚂蚁那里好象有大9的说明书,80元/本

楼主:

谢谢!但是我不在国内,买的欧洲版的AP 35Hz,英语。接受机是9通道的R129DP 。从前用的FF6都没太弄懂,只是觉得W2很好看。
顺便说一下,德国卖的东西都带2年保修,售后服务很好。就是价格比国内贵很多。谢谢你的建议,以后还得多向你请教。

网友:

WC2带的是129DP?你被骗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4/06/11 12:09pm 发表的内容:
WC2带的是129DP?你被骗了吧
是啊!应该是149DP啊!

楼主:

更正一下,是FPR149DP!!

网友:

一郎!
日本那边的1024买下来,折合人民币大约多少???

网友:

8000多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sid2004/06/10 05:06pm 发表的内容:
你开始就上W2?佩服~W2比10X难调整.你买的如果是行货,应该有中文说明书,怎么会没有呢?
新手上W2,看来你很有钱哦!设备好好用,最好先再配个FUTABA差点的接收机飞,因为摔机难免.蚂蚁那里好象有大9的说明书,80元/本
80一本,不便宜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4/06/11 08:57pm 发表的内容:
8000多吧
便宜~~~~~~~~~~~~~
带接收机和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