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FF9的这几个开关都分别是那几个通道,起什么作用,如何操作

楼主(2004-06-10):
麻烦大家按12345的序号指教,多多感谢!!!!

网友:

Futaba的FF9遥控器软件除1-4通道是固定的外,其它通道可以任意设置开并或旋纽!
开机后按Mode/Page键进入设置菜单,选择*AUX-CH项按PRESS转轮进入,此时就可以看到5-8通道的开关和旋纽配置,其中Sw代表开关,Vr代表旋纽,后面跟着的字母表示具体的开关和旋纽,这些开关和旋纽是可以改变的,选定某一通道后转动转轮,就可以把这个通道设置到任意开关和旋纽上!具体如何设置要依个人习惯和模型的不同而异,没有绝对的标准,另外很多时候开关并不仅是控制某一通道,而是作为混控的启动开关,例如熄火、大小舵角切换、快滚模式等,这时FF9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具体设置则要依你对飞行技术的了解程度和个人习惯要求而定了。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中的表格设置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