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发射机

楼主(2004-06-13):
我现左有一E-SKY发射机,我想买个飞高的接收机改玩固定翼,但不知这样搭配如何?

网友:
如果是玩电动飞机还可以,玩油动的话就要换可靠性更好一些的发射机

楼主:
我就是想用来改玩3D的KT机啊,如何呢?

网友A:
建议你改固定翼算了!

网友:
玩电动的应该问题不大,只是别飞太远了就行了

网友B:
E-SKY发射机我试过配JR的接收机就不行,不知道配什么接收机??
因为E-SKY发射机是FM72的,而我只找到了其中一朋友JR来试。

网友C:
接飞高的接收机应该可以的,玩电动飞不远,呵呵呵呵,凑合着用

楼主:
可以配飞高的

网友D:
电调的电源和接收机的电源是分开的吧?请问各位打大虾用何种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