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池降压的方法。

楼主(2004-06-16):
比如要将9.6V的电池降到6V,该如何做?越间单越好,谢谢!

网友:

要出多大电流?为何要降压?

网友:

用7806吧。

网友:

为何要降压呢?
降压的办法到多,电动飞机用不着降压呀!?

楼主:

想一种电池用到多种东西上。

网友:

不实际。一般的降压方法损失功率,还发热,只能用于低功率的情况,不能用在大电流场合。

网友:

找不到7806。。。。如果想用动力电池给接收机供电的话也已用7805。。输出是5v电。。标称最大电流1。5A..实际电流不到1A..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6/16 09:46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16 09:00am 发表的内容:
找不到7806。。。。如果想用动力电池给接收机供电的话也已用7805。。输出是5v电。。标称最大电流1。5A..实际电流不到1A..
要用到1.5A的话不加散热片是不可能的,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必须按照耗散功率配备相应面积的散热片。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用7806+一个三级管扩流

网友:

用7806+一个三级管扩流
说的好

网友:

不,用7806会损失电能,市面上有一种很小的可调开关降压模块,2元一个,效率很高

网友:

下面引用由redsun3902004/06/23 09:39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7806会损失电能,市面上有一种很小的可调开关降压模块,2元一个,效率很高
开关浆压块好,能提供型号,和大致參数,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redsun3902004/06/23 09:39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7806会损失电能,市面上有一种很小的可调开关降压模块,2元一个,效率很高
有相关资料吗?那里有的卖?

网友:

把7。2伏的锂电给接收机用。容量大,重量轻。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12:05pm 发表的内容:
把7。2伏的锂电给接收机用。容量大,重量轻。
要用锂电给接收机供电,应该要降压的,我的使用串三各大电流二极管的方式进行降压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6/24 06:22pm 发表的内容:
要用锂电给接收机供电,应该要降压的,我的使用串三各大电流二极管的方式进行降压的。
串3个2极管?
压降够吗?
好像一个2极管的压降才0.2v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08:21pm 发表的内容:
串3个2极管?
压降够吗?
好像一个2极管的压降才0.2v啊!
您错了,一个降是0。7V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6/24 08:21pm 发表的内容:
串3个2极管?
压降够吗?
好像一个2极管的压降才0.2v啊!
我的EB4的车子就是这样子用的,已用好几年了,什么事都没有

楼主:

是电子市场卖的那种二极管吗?就是修收录机上的那种。分型号吗?

网友:

我正想把锂电转成接收机电用,关注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6/25 01:29am 发表的内容:
是电子市场卖的那种二极管吗?就是修收录机上的那种。分型号吗?
用在接收机电流不大,1A的都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25 09:23am 发表的内容:
我正想把锂电转成接收机电用,关注中
接收机电流不大,一般用7805或者7806就可以了!

网友:

1N4007

楼主:

我是想买最便易的那种锂电池7.2V 2700MAL 10A以内放电,用来飞翼龙,不飞翼龙的时侯也用它来玩船。船吗,是那种玩具遥控船,用的原电池是6V 800MAL 。把7.2V的锂电池直接接到船上可以吗?还是要降压以后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