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舵机抖舵的原因和处理

楼主(2003-05-05):
    这里所说的抖舵,是指比例遥控设备在控制模型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失控状态。抖舵时,舵机不能跟随发射机的指令,来回颤抖不止。抖舵的危害是很大的,尤其在空模中,有可能造成摔机事故。许多航模爱好者在碰到抖舵情况时,往往是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其实如果知道了产生抖舵的具体原因,许多抖舵现象爱好者在业余条件下都是可以消除的。本文所指的抖舵不包括在特定的无线电干扰环境中,遥控距离已接近设备极限而产生的抖舵。因为这在许多场合都是正常的。
分析抖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电源电压不足或电源容量过小造成的。特别是在接收机与动力电机共用同一组电源的场合更易发生。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接收机的电路中都有稳压措施,但在电源电压不足或电源容量过小,动力电机又有较大的启动电流时,稳压电路也会无能为力;由此造成电源电压严重波动,接收机输出波形失常,引起舵机抖动。就是在接收机单独供电时,如果电源容量过小,又同时配接了多只舵机特别是功耗较大的强力舵机时,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因电源电压不足或因电源容量小而起的抖舵,只要将电源充足电,或更换大容量的电源既可解决。
    当然有时也可以用减小动力消耗的办法来解决,比如更换一只工作电流较小的动力电机。这里提醒爱好者:为模型选配合适的电源是模型安全工作的前提。在运行模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充足。对模型的工作电流,以及电源容量充足的情况下模型安全运行的时间都应做到心中有数,以免造成不应有的事故。那么怎样才算选配的电源合适呢?可以简单地这样衡量:在电池电压充足的情况下,启动驱动电路,测量电源电压其波动值应不超过10%,波动越小越好。当然这只是起码的要求,还要满足一定的安全工作时间。这可从模型工作电流和电源的安时容量估算出来。采用动力电机与接收机、舵机分开供电的方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动力电源波动带来的抖舵。

    二、因干扰造成的舵机抖动。这里所说的干扰包括动力电机或发动机产生火花干扰,以及其它空中的无线电干扰。火花干扰来自直流电机的换向电刷或发动机的打火栓,因其离接收机都比较近。随着发射机与接收机距离拉大,火花干扰会变得越加严重。因此它也是影响控制距离的重要因素。由于外界干扰的影响,接收机送给舵机的信号质量变差,产生抖舵。对于空中的无线电干扰,爱好者在业余条件下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只能尽量选用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遥控设备。一般来说,调频机(FM)的抗干扰性能远优于调幅(AM)机,而脉冲编码的PCM机又比普通调频机好。不过PCM机目前价值过高,还是普通调频机(FM)更适合众多的爱好者。

    为减轻电机或发动机的火花干扰,首先应将接收机安装在尽量远离电机或发动机的地方。电机壳体或发动机壳体应当用导线接到电源负极上,以便利用电机或发动机壳体将干扰屏蔽掉。又因火花干扰其频率比较高,所以应在电机两引线端加装低通滤波电路,如图所示。其中电感可用0.2~1.0mm左右的漆包铜线绕制成空芯线圈。如果电机功率较大内阻很小,铜线应选择较粗些的线径。电容值可选用0.01~47μF之间的值。干扰大时要选择较大的值。电容应直接焊接在电机引线脚和电机壳之间, 并将电机壳接至电源负端。

网友(2005-08-29):
有用的帖子呀!我搜索找到的

不错!顶!